楼主(2010-02-05):
7_9月份农村灌溉电压低到320V,灌溉时间增长能耗增加,怎样才能将电压生到380V以上,望请各为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电网不稳定,比较难

网友B:
好象可以利用升压器吧!!!

网友C:
这是负载增大引起的,其实不是农忙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高变压器容量。
利用升压变压器不可行。在农闲时间,你去使用这个电源的话,你的电机容易烧。

网友D:
下半夜工作,避开用电高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半夜工作,避开用电高峰。
好办法,错峰

网友F:
1.提高变压器容量----这个实际操作有难度,凭什么为你扩容?(关键还是费用问题)。
2.用升压变压器-------这个有风险,除非再增加一台稳压器。
........
不想多花钱,可以考虑错峰用电,尤其是晚上,不仅电压上去了,而且低谷电最便宜!

网友G:
错峰使用。

网友H:
楼上说的查不多,你在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线有点细啊。你看一下变压器出来是多少,在到你用电的地方看一下。看一下压降有多少啊。

网友I:
省钱的方法--错开用电高峰。

网友J:
错开用电高峰

网友K:
错峰是个好方法!
使用升压器加稳压器效果不好!

楼主:
出口都不到330V别的变台都一样,24小时都错不开,是不是整个供电网由于潜水泵投入台数太多.超负荷造成电压降低,一方面是不是还有感性负载投入太多使供电网质量不好,对于单台潜水泵能否就地无功补偿,再立用三台自制自藕变压器升压,能否提高出水量,但不知能不能节能,望各位前辈指叫

网友L:
可以考虑错峰用电,尤其是晚上,不仅电压上去了,而且低谷电最便宜!

网友M:
看一下你的供电变压器分接开关的位置,是不是在1上,如果在1上可以调节一下。

网友H:
你看一下,实在几档上了,不行往上调么。你们那补的电容器不,多少了,够不?在就是就地补偿么,那样又好点。要在不行就的升压么,用自藕减压的升压。

网友N:
15  16楼说的很好。支持。第一看一下变压器有档位开关,农村用的电都有当地变电站电工包片负责。叫人家师傅看看。第二是看看你的变压器带的水泵多不多,感性电多了加电容。实在不行加变频。

网友O:
错锋用电,增加变压器容量,还有就是线损补偿

网友P:
升压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