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10-02-05):
您好,我用WINCC 6.0 SP3版本与S7-200 PLC通过利用S7-200 PC Access 的OPC服务器实现了通讯.在WINCC中可以组态"I/O域"对象对PLC的"I/O"状态进行监控.但我想在WINCC中组态一个"按钮"对象来进行对PLC中的"I/0"状态进行改变却不行.如:我在WINCC画面中创建了一个按钮对象,然后通过"按下鼠标左键"建立了一个直接连接,当按下时,把地址"I0.0"的状态置1,通过"I/O域"对象来直观的看输出结果.未操作前的"I0.0"的状态为0,但按下鼠标左键后,"I0.0"的状态也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WINCC与S7-200之间的通讯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期待您的解惑.......

网友A:
HMI不能对输入进行强制,这是常识性的问题。

楼主:
那就是说,HMI只能作"监视"用而不能作"控制"吗?以前做组态王的时候,好像是可以的啊?

网友B:
可以控制中间变量和输出点啊,那也是控制啊。

网友C:
”然后通过"按下鼠标左键"建立了一个直接连接,当按下时,把地址"I0.0"的状态置1“ 你为什么不用中间变量M呢?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我初始不知道不能直接对I/O进行直接控制,所以这个问题曾困扰我一段时间。现在,我以经懂得通过中间变量来进行控制了,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D:
HMI不能对输入进行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