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在农村灌溉时都是潜水泵,大量感性负载在电网上运行,就地增加无功补偿能否增加泵的出水量,降低能耗,望共同研究LIU430751@163.COM

网友A:
就地增加无功补偿不能增加泵的出水量,只能降低无功损耗降低电流

网友B:
适当就地补偿,可降低线路损耗。

网友C:
明白了一点..呵呵

网友D:
要增加出水量,最好换大水泵

网友E:
无功补偿可使线损降低,换言之,电机端电压上升,电机转矩上升,出力增大,上水量也会有所增大,但增量有限.
降低无功损耗是主要方面,附带带来5%左右的有功节电率,和电机的运行效率上升.
但也要考虑到负面影响.如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的形成,对电机绝缘带来更高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功补偿可使线损降低,换言之,电机端电压上升,电机转矩上升,出力增大,上水量也会有所增大,但增量有限.
降低无功损耗是主要方面,附带带来5%左右的有功节电率,和电机的运行效率上升.
但也要考虑到负面影响.如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的形成,对电机绝缘带来更高的要求.
学习了,总要试试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无功补偿可使线损降低,换言之,电机端电压上升,电机转矩上升,出力增大,上水量也会有所增大,但增量有限.
降低无功损耗是主要方面,附带带来5%左右的有功节电率,和电机的运行效率上升.
但也要考虑到负面影响.如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的形成,对电机绝缘带来更高的要求.

网友H:
潜水泵的功率因数在零点九以上,用无功补偿效果不大。

网友I:
以后要推广节能泵

网友G:
你补上试试么,要是不行,你就升压。在不就是在潜水泵坏了的时候,给人家修理是就说你的电压有点低。人家就给你适当的减少匝数,你在用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J:
还是在上端变电所作适当的调节比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