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更换变频器后,需要怎么设置参数,或是模块,能说的具体点吗?也就是安装完后能直接启动吗?

网友A:
不要安装完就启动。。。。。原来的变频器参数是怎么设定的,再根据原先的设定,设置现在变频器的数据。变频器参数的设定和它的接线和运行等都有关系。在不舍参数直接运行的情况下,很可能不会转,或者出现别的状况。要看系统的具体要求。

网友B:
至少要将基本参数设定好。

网友C:
更换变频器以后,一定要先设置基本参数,然后再启动。

设置参数,不同的变频器参数也不同。但是每款的变频器都会有一个“快速调试”的参数设置流程。按照说明书指导的流程,即可将需要的参数输入变频器中。其中最重要的基本参数应该是电机的铭牌数据。它是变频器建立控制模型的依据。

网友D:
一定要先设置的。我就有个教训。原先一台变频器坏了换一台,接好线后就试机,结果炸了。再检查发现是电机匝间短路,原先没检查出来。原先变频器损坏就是电机引起的。新换的变频器是1~5V信号,而给定器则是4~20MA信号,由于大意没检查,所以一送电则电机全速运行,在大电流下国产变频器几秒钟就炸了。

网友E:
一定要先设置电机的基本参数

网友F:
把原来的参数记下来,换新的再按原来的设一下;
如果面板有参数COPY功能,直接用原来的面板把参数复制过来;

楼主:
多谢大家,参数都在面板里边吧,只要copy过去就可以了吧,

网友G:
把原来的变频器参数下载上载电脑保存下载到你新变频器不就行了啊

网友G:
肯定要更改参数的

网友H:
一般情况。电机的短路变频器是会保护的,除非你的变频器本来就没设施或接线错了

网友I:
参数是必须要设的,AB的变频用DEVICENET方式,还要组网呢还要EDS文件呢

网友G:
吧原来的参数下载到新变频器里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