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开机后电动机出现尖叫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siemens 810m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在用户更换了61la双轴模块后,开机x、y出现尖叫声,系统与驱动器均无故障。
分析与处理过程:siemens 61la驱动器开机时出现尖叫声的情况,在机床首次调试时经常会遇到,主要原因是驱动器与实际进给系统的匹配未达到最佳值而引起的。
对于这类故障,通常只要通过驱动器的速度环增益与积分时间的调节即可进行消除,具体方法为:
1)根据驱动模块及电动机规格,对驱动器的调节器板的s2进行正确的电流调节器设定。
2)将速度调节器的积分时间tn调节电位器(在驱动器正面),逆时针调至极限(tn≈39ms)。
3)将速度调节器的比例kp调节电位器(在驱动器正面),调整至中间位置(kp≈7~10)。
4)在以上调整后,即可以消除伺服电动机的尖叫声,但此时动态特性较差,还须进行下一步调整。
5)顺时针慢慢旋转积分时间tn调节电位器,减小积分时间,直到电动机出现振荡声。
6)逆时针稍稍旋转积分时间tn调节电位器,使电动机振荡声恰好消除。
7)保留以上位置,并作好记录。
本机床经以上调整后,尖叫声即消除,机床恢复正常工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