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因为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容易老化造成的,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夏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电气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电气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如墙壁用空心砖,室顶多层设计,如果能配上空调机,则变频器的寿命会长很多!
      电梯变频器维修实例:今天维修一台安川676gl5-15kw电梯变频器,最初原因是380v/220v变压器的保护快熔fu2(600v/1.5a)烧断了(散热风扇短路引起380v/220v变压器短路),小区管理处电工没查清原因就用铜线代替fu2快熔,通电后铜线及附近电路板打火,烧熔的铜又喷到驱动板上,造成两个2bi100nc-120功率模块及驱动板损坏,100a快熔也烧断,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请电工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铜线去代替快熔,否则对设备造成的损坏通常是非常惨烈及惨重的!
      关于电梯变频器日常的保养:现在电梯都是用变频器来控制,当变频器出故障就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会急坏管理人员,如果平时有对变频器进行保养,则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我们在维修大量电梯变频器后,总结出平时保养的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电梯电气室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变频器元件容易老化,最好装有空调,效果相当不错!2)防止雨水淋湿,通常是在刮台风时,窗门被风吹坏而使变频器淋到雨水。3)防雷电,这个就关系到整栋楼或整个小区防雷设施问题,被雷击的变频器一般损坏严重。4)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要定时清尘,发现其有响声或不运转就要更换。5)电梯电机有不正常响声通常是变频器有问题,如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时最好就要维修,等到变频器完全不行则损坏可能比较严重。如果自己没有维修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很多人把变频器弄得更坏。——有一家电梯维修公司送来一台广日电梯的富士vg5变频器来维修,自己已修了两次,都是用了几天就烧模块,损失惨重!经检查,就是因为用麦乳胶当散热胶涂在模块的底板,结果模块散热不良而烧毁。所以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否则可能会浪费了精力、金钱及时间!自己维修还有以下风险(经常见到):如买到假模块、驱动有故障但没查出、装错线、螺丝没拧紧等!这些都可以把变频器烧得更坏!

网友A:
学习学习。没接触过电梯方面的......

网友B:
电机的变频器基本上是全天运行的!大概就公司放假时停两天,
水泵电机 55KW  三菱的变频器 平时运行时变频器表面温度大概在65度左右 大该用了5年了 现在还好好的!
我们公司的这类变频器满多的 也没怎么坏啊?(也未怎么保养清扫的)
请问是不是它的质量好还是 不经常起停而使它的使用寿命比较长?

网友C:
我家的电梯不知道维护的怎么样啊

网友D(2010-05-13):
高人啊,都赶紧出手吧!

网友E(2011-03-23):
好象是哪里抄的,另外咸工的原创也大量出现在一些公司的技术分析广告等地方。如此水平文章加精华?本人极度怀疑此文的真实性,第一案例中风扇损坏有如此强烈的短路不太符合事实,风扇短路不象模块短路,一般不会烧外线路,因为风扇内有很多细铜线,较大的电阻限制了电流,一般到最后是自身发热烧毁。另有安川据我所知只有676GL5而不是676G15,模块型号也应是2MBI100NC而不是2BI100NC。变频风扇在下面也不知烧熔的铜怎么能飞到模块这么高的地方。作者错漏百出抄的人津津有味

网友F(2012-01-04):
楼上的朋友好专业啊!

网友G(2012-10-24):
我们公司目前还没有使用到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