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伺服编码器CN X6的E05V ,E0V,需不需要接外部电源,我接上外部电源的时候电源有异常噪音,不接的时候其本身有5V电源,求解!!!

网友A:
驱动上的编码器接口按图接就行了。不是有伺服说明书吗?

楼主:
关键是接了外部电源后会不会对电源有影响,谢谢!!!

网友B:
不需要接外部电源...!接了会有影响...

网友C:
呵呵,楼上讲的够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