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东元7200的电压检测是哪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变频器的电压检测,一是直接由数只功率电阻(半瓦)取自550V直流回路,再由A7840等线性光耦传输至CPU;二是由开关电源的次线整流电压取得,一般是由5V绕组取得,其+5V整流为主板供电所用,而-几十V的整流,则作为电压检测信号输入后级电路,进行处理后,送入CPU。这一路整流电路的特征:一是没有电解电容滤波,仅有零点几微法的小容量电容,二是输出电压较高。三是与其它整流电路共有一个绕组。在整流电路中查一下看看,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