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TVR2000-1型相序电压保护器通电后,一会亮绿灯,设备正常工作,一会亮黄灯,设备停止工作,请问是相序电压保护器坏了吗?电压没问题

网友A: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买个新的二十几元,

舍不得钱修一下也不难,拆开里面有一一个380/15的小变压器,整流电路以及一只8脚LM358+外围组成的电压比较电路,另外就是几只电阻电容元件(坏的几率为0),当然还有一继电器。最易出现故障的就是里面的一灵敏度调节电阻(可能接触不良,稍微动一下,可调电阻附近的那只稳压管一般是11V的也检查一下)、再就是继电器控制输出回路里的一个3V稳压管(连着一直NPN的小控制管基极)最易损坏(继电器断开吸合就是通过这只稳压管的击穿和恢复而工作的),基本上就是几个关键元件了。再有故障,自己就是拆下所有零部件重做一个也不难。

楼主:
这样啊,那我明天拆开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或者质量问题-------太便宜了
或者电压问题-------如果否定就是1的问题
或者。。。。

网友D:
3楼的说的真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E:
替换一下,就可以判断问题了

网友F:
换一个吧!

网友G:
呵呵,建议给三楼加精,学习了

网友E:
肯定是坏了,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