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今天一冷库的40匹压缩机电机启动不了一个接触器启动了就跳的很延时0.5秒后另一个接触器吸合上就马上啪啦啪啦跳的很厉害导致电机不能启动(该电机是分马力启动)查下来气压开关,油压开关、电机保护模块、多是好的、电压也正常,是何原因?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也跳。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你那样说了,可能是你的总线细了,你启动的时候压降太大,接触器才会出现 抖动,

楼主:
总线是50平方不会洗

网友B:
接触器的互锁触头坏了。多出在常开点上,按上述,该电路最少二个以上的接触器,如果是1跳,就应该是2的触点坏了,如果是2跳就应该是1的触点坏了。或者接触器被卡住了。

楼主:
连锁的两个化霜器接触器触点昨天已经都查过没有问题。两个主接触器正常工作都吸合、只是启动时先后接通马达的两个绕组。

网友C:
启动电容变值

网友D:
接触器线圈电压不够,擦看线路,特别是零线接触是否好

楼主:
直接单独接线圈能吸合不抖动是不是控制电源线接触不好是虚电压,一接通线圈电压就絳了就跳开电压回升又吸合造成接触器抖动?

网友D:
设备运转三相不平衡,零线带电,如总零线接触不好,零点漂移,零线所带电压过高,零火之间电压过低。如三相调功时,继电器抖动会特别厉害

网友A:
哦,你在启动的时候,你量一下你的控制回路的电压是多少呢。要是正常就是接触器的问提,要不是就是线细 。

楼主:
不工作时电压是230V工作时因为接触器老跳电压就不好测了电压一会有一会没。

楼主:
线应该不会太细以前用的很好就最近出现问题

网友A:
那你认真检查一下控制回路的电源又没有虚连的,螺丝有没有松的。

网友E:
10楼老兄高见,顶一下,分析很精辟

楼主:
正在检修中有结果我会向大家汇报,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网友F:
那你的说法是压缩机没问题?
控制有故障了是吗?
我想有可能是机组的保护装置和一些跟 压缩机互锁的的动作引起的!
比如说是压力开关 风机连锁等! 可以往这个方面查查!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期待你的回复。我认为如果是压力开关或连锁有故障,而你的控制又是起保停控制是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故障的,有结果说一声,还没解决说说你的修理过程,大家帮你分析,这种情况毕竟很少遇到,我工作15年只遇到一次,或许原因不一样。希望你早日修复。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厂里的一台铝型材挤压机坏了很忙没有顾得上去修理它,它是波力牧场临时叫我过去修的,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冷库的电路,具体的油路高低压保护、高低压气压保护、温控、制冷液路控制等不是这么清楚。今天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更换了接触器、按钮后还是老问题。我怀疑还是控制电路上的电压问题这两天我可能还会过去。一定要把问题解决掉积累一次维修经验,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会把维修进程继续通知大家。

网友G:
检测你的压缩机有没有问题,或者压缩机卡死等原因,

楼主(2010-03-18):
最近很忙没有出来冒泡,压缩机的问题不久前解决了,问题不是很大还是连锁触点接触不好造成的虚电压(化霜器连锁触点)引起的问题。小问题引起的麻烦却不小,找问题还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H:
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接触器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I:
连锁触电虚接产生这种故障是自动控制系统中,常出现的故障之一。

网友J(2010-05-28):
看来还是人多力量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