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6):
我从一个正常使用的屏下载了画面传到另一个屏上,结果新屏只显示"MELSEC-FX(CPU) V1.45 V2.69",其他什么画面到没有.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谢谢!

网友A:
MELSEC-FX(CPU) V1.45 V2.69,这个应当是进到了系统画面才显示的;
上面有没有进入用户程序的键?

楼主:
请问ZCMY,进入程序的键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对proface不大懂.

网友A:
如果是进到上面的页面,点一下RUN就进入用户程序;

网友A:
把你新屏显示的拍个图片传上来;

网友B:
PRO-FACE
楼主我有一个GP37W2的屏
程序写好了屏幕上就显示系统画面没有自己编辑的画面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一个GP37W2的屏
程序写好了屏幕上就显示系统画面没有自己编辑的画面是什么原因
你的程序根本就没传进去。

网友B:
楼主你好:
              要怎么样才能

网友B:
楼主你好:怎么才能进入PRO-FACE的主菜单,怎么才能知道里面没程序

       我从人机传到电脑的时候老是说在握手请等待的画面是什么原因请楼主指教

网友D:
好好看看用户手册 按住哪几个脚忘了

网友E(2010-05-15):
按住屏的四个角.

网友F:
程序有的,传程序是要按住触摸屏3的角显示主菜单,进入传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