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2-06):
各位朋友们,我有一个程序手动/自动不会做,哪位能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用计数  或者设定复位就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B:
说的不清楚。

网友C:
呵呵;不行就找人做吧;

网友D:
我有一个程序手动/自动不会做-----既然程序都有了看看操作手册,手/自开关在哪

网友E:
楼主没有具体的要求,此贴没什么意义

网友F:
分析手动和自动的工艺区别,之间的互锁关系。

网友G:
和硬件是分不开的,按硬件地址进行不同方式的不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