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6):
请教高手:我单位锅炉上运行的4台430变频器,近期出现其故障灯不同程度发亮,变频器运行正常,无故障报警输出,拆下变频器故障输出点信号线,对地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挡测线路电压96伏左右,检查系统零线、地线无异常,恳请高手指点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接上面板查看代码;

楼主:
我说的故障灯是变频器远传外接故障指示灯。

网友B:
请查看这个灯的相关说明,闪烁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将这个故障输出的端子悬空,然后通过监控相关的显示参数(ro747.0/1/2),看看是否是从装置发出的“假故障报警”,如果不是,就需要在外部找原因了,估计是干扰,外界信号的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D:
没有故障代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