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6):
我家的台试风扇用了快一年了
但今年九月分的时候发现当你开起的时候有很大 的摆动,请各位兄台帮忙分析下原因。
有几人能平静的面对萧条时期,有几人能潇洒的面对失败.有几人能真正的面对自己.

网友A:
是摆动还是震动,如震动可能是风扇变形引起,动平衡变了。

网友B:
重心不正,可能是风扇叶变形了。

网友C:
有摔过吗?估计是扇叶受力不平,处理有点麻烦。

网友D:
动平衡不行了

网友E:
是不是螺丝松了

网友F:
轴承磨损,间隙增大

网友G:
转轴不平衡,重新调整,风扇叶变形,更换,看看是那个问题。

网友H:
动平衡问题

网友I:
但今年九月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帮忙分析,你们所说的问题我都想过,但就不知道怎么动手去弄好。见笑了哦
如果是嚰损加点机油可以吗啊
有几人能平静的面对萧条时期,有几人能潇洒的面对失败.有几人能真正的面对自己.

网友J:
用了快一年轴承磨损是不能,重心不正,可能是风扇叶变形了

网友K:
除去前面所说,固定风叶的索母松了,扭紧就是,看装到位没有,电机轴上有根销定位。轻微跳动纵向轻敲电机轴几下,敲坏了可是你自己的,我这里号称全球最大风扇生产基地

网友L:
风叶变形或者轴承磨损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转轴不平衡,重新调整,风扇叶变形,更换,看看是那个问题。

网友N:
回去保修阿!

网友O:
拆开来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变形或损坏

网友L:
轴承坏了吧

网友P:
动平衡有问题

网友A:
把风叶做动平衡

网友Q:
换新的吧,集中精力办大事。

楼主:
呵呵
各位不好意思哦
最近热了 这太风扇老毛病还是没修好,今天我按各位的说法全部去试了
可还是没解决
但我把风扇叶只取下,就不摆动了
是不是风扇叶去问题了啊
有几人能平静的面对萧条时期,有几人能潇洒的面对失败.有几人能真正的面对自己.

网友R:
螺丝松了可能性大点
要不里面该清理一下

网友S:
轴承磨损

网友P:
检查一下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