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0-02-06):
哪位师傅有变频恒压供水电气原理图。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了,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B:
做个启动信号给变频器,在管道里面做个压力开关,使用模拟量输入信号到变频器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