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6):
我单位用的24V继电器控制一台小型电机“大概100W左右”继电器触点总是烧?   电机是220伏的  触点容量是10A的
有人说在触点的两端加一个电容以吸收触点放电保护触点!!
有哪位做过这类的想请教一下!!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还是测量一下电流,确认一下是继电器。电机或是线路是否存在隐患。
这是现象不正常

网友B:
继电器是很容易烧坏的,换成接触器吧。

网友C:
RC电路是可以消除火花,但前提是你的继电器的触点选择是否达到要求,如允许通过的交流电压、电流是否满足应用。

网友D:
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E:
220V,100w的电机,才多少电流啊,用10A的触点,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是先插一下问题原因吧。

网友F:
是不是继电器不合格
动作频繁
加个阻容电路

网友G:
如果动作频繁,可以考虑用故态继电器

网友H:
放电容没问题

网友I:
电机是感性负载,断开的时候电流很大的,不止10A电流,采用触点并联阻容吸收之类的措施没有多大用途。

建议你采用固态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J:
同意2楼、8楼观点,先搞清继电器的工况,吸合是否可靠,动作是否频繁。

网友K:
1.先搞清楚情况,是不是原来好用,现在不好用还是一直不好用
2.用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

网友L(2010-07-16):
换成接触器啊

网友M:
多用几组触头并起来用

网友N:
如果一至是改善不了,可以试想用电子三极管控制,利用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饱和导通与反相截止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不知可行得通吗?

网友N:
可以考虑用电子三极管的饱和导通与反相截止来控制

网友O: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继电器的触点电压是否合式,继电器是否是正品。

动作频率问题只能引起触头的使用时间,

问题先分析清楚就好办。 如果设备原来都正常工作换过一批继电器后就经常出现触头烧坏现象那么多数是继电器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