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7):
我在的公司有根电缆是从大概300M远的变压器箱里接出来。沿着公路旁走到我们车间配电箱。后来公路加宽。电缆就埋在公路下面了。是3相4线。16MM的电缆。接的380V的电,A.B.C。加零线。现在发现C相无电压。
在变压器箱空开下端有电压,在车间配电箱空开上端就没有电压了。
确认是一根线断了。
请教一下高手,怎么才可以在尽量少挖坑的情况下找到线断的地方??????有哪几种办法??????

网友A:
用黄金分割法。最坏的情况可节省一半。

网友A:
也可以用二分之一法。

网友B:
对半查找

网友C:
没有 处理过。。。期待更多解决办法

网友D:
使用地下电缆探伤仪,原先我在的那个厂子就生产。作为技术员的我经常到外地去演示或实际操作,误差范围与深度有关一般不超过两三米。

网友E:
电缆探伤仪要多少钱呀?对半来吧 ,希望你能幸运些。嘿嘿

网友F: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的公司有根电缆是从大概300M远的变压器箱里接出来。沿着公路旁走到我们车间配电箱。后来公路加宽。电缆就埋在公路下面了。是3相4线。16MM的电缆。接的380V的电,A.B.C。加零线。现在发现C相无电压。
在变压器箱空开下端有电压,在车间配电箱空开上端就没有电压了。
确认是一根线断了。
请教一下高手,怎么才可以在尽量少挖坑的情况下找到线断的地方??????有哪几种办法??????
查出来上了说一下。

网友G:
分段挖开检查!

网友H:
我觉得分段挖有点费时费力,买一个探伤仪又要花钱,最好能去借一个。

网友I:
我看还是挖开吧!

网友J:
负荷不大,地线当C相,再砸个接地极。就OK了。

网友K:
电子书上有个估计位置的小东西,你找找

网友L:
先把头尾个三米挖开,再用二分之一法分段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