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7):
朋友的一个电推子理发时调整螺丝掉了再按上就不能使用,当时她使用的是逆变器我测线圈也不像坏的。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既然是调整螺丝就需要反复的调整吧

网友B:
重新调整螺丝。

网友C:
那你就调螺丝就行了,在不行就是逆变器小了。

网友D:
螺丝上的又问题吧,反复研究实验下啊

网友E:
仔细调整

网友F:
干脆换新的,没几个钱

网友G:
好的推子也很贵的,你那个螺丝怎么这么容易掉下来呢,估计应该跟螺丝没关系吧

网友H:
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