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星锅漏电

楼主(2010-02-07):
,多星锅漏电,我用电笔试了,结果地线带电,试了很多次还不是不行,最后把多星锅地线剪了,结果从插座出来的地线带电了。而且零线和火线正着插锅壳带电,反过来把零线和火线的顺序换一下锅的外壳便不带电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设备绝缘不好了。该换了。

网友B:
设备有漏电现象

网友C:
你扦座接线错.应是左零右火.再是你电源线有水是湿地,有感应电

网友D:
你的设备靠近火线的一方有漏电的设备。

网友E:
还是你的锅有接地的地方啊 ! 你好好的查一下吧!

网友F:
看看绝缘怎么样,仔细检查电源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原火线那边绝缘有问题

网友H:
我被电过好多次了

网友I:
电源进线浪涌吸收回路对地电容有一边漏电或者容量减小 破坏了平衡

网友J:
插座和电饭锅都有问题。。。

网友K:
多数是用电设备的问题

网友L(2011-11-06):
它的电热管与锅体是熔接在一体的,万用表测零线、火线与锅体电阻都是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