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指点下

楼主(2010-02-07):
请问下大家,我厂有台锅炉,今天烧火烧到4点多的时候突然跳闸了,我把漏电开关打开后,一打开打开锅炉上那台电机的开关又跳闸,跳闸的时候我隐约看到那电机好像后火花喷出,(我的开关是在前面,电机在后面所以只能用隐约来形容)请问是线路问题还是电机问题,我该怎么操作?谢谢!那台电机是3000KV的。

网友A:
你的电机电压太高了,没有见过。

网友B:
你的电机电压太高了,真得没有见过。不过。你可以停电后按照高压电机检修方法去检查一下。

网友C:
电压写错了吧 ,检查接线盒进线口,看进线电缆是否短路。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电机是3000瓦的,我的接电是在厂的总漏电开关哪里接到锅炉开关控制箱,控制箱里有小的漏电开关,但箱里的电机漏电开关没调,反而调厂的总漏电开关的哦!

网友B:
看一下两级漏电开关的漏电流是不是一样或不一样。上一级应该比下一级大才对。

网友D:
楼主吓死人了,3000KV那就是三万了,还好补充了一下,要不今天睡不着了,还真的没有见过3万的锅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吓死人了,3000KV那就是三万了,还好补充了一下,要不今天睡不着了,还真的没有见过3万的锅炉啊
3000 X 1000=3000000
楼主己经说错,但下面跟着再错就不好了
还有电工标注功率不是写成30000W ,而是3kw.并且小写字母。所以这才引起楼主写错的原因了。
对于电机跳闸,这是些小问题,不必要非得拿到这里来问别人。其实有时间发贴,早就修好了。这也就说明了,楼主不是那种真正的电工技术员。而是一个动嘴皮子的人。
千万别怪我说得太直接了,这是一个技术和嘴皮子的问题。

网友F:
直接检查电机,这个范围比较小,应该容易检查的

网友G:
检查电机及接线盒

网友H:
接线盒或电机问题用表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的电机是不是有问题了,有漏电的地方。仔细差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7楼,我并不是个电工,我厂的电工放假了,至于你说的对于电机跳闸,这是些小问题,不必要非得拿到这里来问别人,这问题对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说就是问题,但对于我这种不懂电的人来说当然是想问清楚在去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7楼,我并不是个电工,我厂的电工放假了,至于你说的对于电机跳闸,这是些小问题,不必要非得拿到这里来问别人,这问题对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说就是问题,但对于我这种不懂电的人来说当然是想问清楚在去弄。
既然你不是电工就不应该去瞎琢磨捣鼓它,而是应该在第一时间请专业电工处理解决!

网友K:
爱学习是件好事,但是电工这种行业有它的特殊性——安全第一呀!!!
不是专业人员光凭我们这么告诉你你能弄懂吗,就你这个问题来说吧得用绝缘摇表测量,你能会用吗?似懂非懂的时候最容易出事的希望你要小心噢过年啦。

网友L:
再开一次,看还冒火不。再谈维修的事。

网友M:
判断是漏电跳闸 还是短路跳闸,检查线路、检查电机绝缘;
如果没有电工操作证,不要动手检查和维修,把观察到的现象,告电工参考。

网友I:
你 不要自己搞了,叫个电工做吧,安全第一啊,我们有时候说的话你又理解不了。

网友N:
对于电机跳闸,这是些小问题,不必要非得拿到这里来问别人。其实有时间发贴,早就修好了。这也就说明了,楼主不是那种真正的电工技术员。而是一个动嘴皮子的人。
我看是一个小老板吧?

网友O: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P:
应该 是电机的问题,超负荷过热或绝缘损坏也有可能是接线合接触不良!!还有可能就是空开上下级配合不当!

网友Q:
建议非专业人员不在动手,很危险的

网友R:
应该是漏电或者短路的故障,一定要电工师父来检查,不要擅自动手

网友S:
破财消灾,还是花点钱请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