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用一个232口的PPI电缆连200 PLC,监控状态时一会时间就会提示:地址不存在或无效地址,监控停止需要重新监控,这会是什么原因呢?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上位机采用什么软件?

网友B:
最好上传截图,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C:
1.软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2.联接线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D:
干扰,或者接地问题。

网友E:
我认为是干扰,在PPI电缆上加个磁环!

网友F:
你买的线是PPI 不带加号的 国产线 屏蔽效果差,还个原装的数据线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