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点亮led灯的实验步骤如下:
1.选择开始>程序>altera>quartus ii软件。或者双击桌面上的quartus ii的图标运行quartus ii软件,出现如图2.1.1所示。如果是第一次打开quartus ii软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提示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设计
后进入图2.1.1所示界面。
2.选择软件中的菜单file>new project wizard,新建一个过程。如图2.1.2所示。
3.点击图2.1.2中的【next】进入工作目录,工程名的设定对话框如图2.1.3所示。第一个输入框为工程目录输入框,用户可以输入如:
fpga
等工作路径来设定工程的目录,设定好后,所有的生成文件将放入这个工作目录。的哥输入框为工程名称输入框,第三个输入框位顶层实体名称输入框。用户可以设定exp1,一般情况下工程名称与实体名称相同。使用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4.点击【next】,进入下一个设定对话框,按默认选项直接点击【next】进行器件选择对话框,如图2.1.4-a和图2.1.4-b所示。这里我们选择cyclone ii系列芯片ep2c5t144c8。
首先在对话框的左上方的family下拉菜单中选取cyclone ii, 在中间右边的speed grade下拉菜单中选取8,在左下方的available devices中选取ep2c5t144c8,点击【next】完成器件的选取,进入eda tool设定界面如图2.1.5所示。

网友A:
是组态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