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第一节
智能小车电机驱动原理

一、驱动板概述

驱动板由大功率驱动芯片l298为主,加上l1117稳压芯片为整个电路板提供稳定的5v电压。驱动板能同时驱动两个直流电机。通过对六个口的控制就可以分别实现对电机正反转、加减速的控制。完成向前、向后、左转和右转等各种组合运动。每个电机用三个口控制,一个使能端(en)或pwm输入端,控制电机的转动与停止,也能用于pwm控制调速。也就说,对这个输入端输入一定频率的脉冲,当为高电平时,电机转动,为低电平时,电机停止转动。一定频率的脉冲,电机一段时间内转动一段时间内停止转动,但由于直流电机的惯性特性,它不会立即停下来,只要频率高于某个值,就不会感觉到电机的停滞现象,反而是一种很连续的运动。只要改变一个周期内高低电平的时间比例,就可以改变电机的速度。另外两个输入端是为了控制方向,分别为in1和in2。in1为高电平,in2为低电平,电机按一个方向转,in1为低电平,in2为高电平,电机向相反方向转,如果他们同时为高电平或低电平,那么电机不转。

二、驱动板电路原理

   那我们首先分析一下l298驱动板,l298驱动板原理图如图1。
该驱动板需要用7.2v
电源
供电,但l298n的逻辑参考电平为典型的ttl电平。用了一个l1117稳压芯片提供稳定的5v输出电压和逻辑参考电压,d9、d10、d11和d12是发光二极管,指示运动方向,与它们连接的电阻都是限流电阻。r5和r8都是下拉电阻,让ena和enb口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避免出现电平混乱,提高对输入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输出端都接有0.1uf电容,加上二极管平衡电路。他们都是为了保护l298n,电机是感性负载,当给电机突然通电与断电,因为电流的瞬变,电机两端会产生瞬时高压和大电流。如果没有保护措施,l298n就可能会被烧毁。

四、驱动板连线:
   驱动板与单片机和驱动板与直流电机的接线如图3,整个系统的总
电源
由l298驱动板的供电
电源
提供。l298驱动板的5v
电源
输出给单片机。l298驱动板的输入控制端与p0口相连,具体各管脚的连接的情况如图3。l298驱动板的输出直接与直流电机连接,参照图3。l298驱动板的有一个vcc和gnd不用。他们是使用步进电机时,作为公共端的。要实现对电机的前后控制,只要p0^0和 p0^1逻辑电平相反。假设p0^0为高,p0^1为低时是正转。那么在颠倒送数,即p0^0为低,p0^1为高,车轮就会反转。调速,控制p0^2口的高电平保持时间相对总周期长点,速度就大,短点,速度就小。
图3 驱动板连线图

三、恒压恒流桥式
2a驱动芯片l298n

l298n驱动芯片是由sgs公司的产品,比较常见的15脚multiwatt封装,内部有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它的内部结构如图1。从内部结构图可知,用三极管组成h型平衡桥,驱动功率大,驱动能力强。同时h型pwm电路工作在晶体管的饱和状态与截止状态,具有非常高的效率。

从图2看出该驱动芯片有两路h型pwm电路,上面已谈到用pwm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的基本原理,现在来看电路的具体实现。in1为高电平,in2为低电平,ena为高电平时,u1、u4输出为高电平,u2、u3输出为低电平。在out1、out2接上电机后,t1、t4管导通,t2、t3管截止,电机向一个方向转。in1为低电平,in2为高电平,ena仍旧为高电平,t1、t4管截止,t2、t3管导通,电机向相反方向转。in1、in2同时为高电平或低电平,t1与t3同时导通或截止,t2与t4也是同时导通与截止,但与前者相反,也就是out1与out2电压相同。电机会快速停转。如果ena端为低电平,整个h型pwm电路关闭。电机当然也就不会转。

网友A:
MS很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