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居民楼,每户都有一个等电位接线盒,是干什么用的。应该怎样连接才安全?

网友A:
等电位箱,施工时应该已经接好了

网友B:
这个是线路检修时候用的吧

网友C:
应该是施工的要求吧。为了人的安全。

网友D:
防止电器设备漏电,或静电,雷电的导,与人体碰之形成电位差,使人触电
说白了就是安全防护用的

网友E:
把整个建筑物金属导体全都接在一起再接大地,起安全作用。

网友F:
大家说说具体如何工作的,这个我也比较好奇,我就里就有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防止电器设备漏电,或静电,雷电的导,与人体碰之形成电位差,使人触电
说白了就是安全防护用的

正解,一般家里面浴室需要做等电位连接!

网友H:
《住宅设计规范》中第6.5.2条规定,卫生间宜做局部等电位联结。而装修工和用户往往忽视或不知这一规定,但等电位联结其实非常重要。卫生间做等电位联结,即在卫生间内将各种金属管道、楼板中的钢筋以及进入卫生间的保护线和用电设备外壳用40×4毫米热镀锌扁钢或6平方毫米的铜芯导线相互联通。卫生间一般都装有澡盆或淋浴盆,因此卫生间发生电击的可能性很大,卫生间屡有洗澡遭电击事故发生,造成人身伤害,这是因为人在淋浴时遍体湿透,人体阻抗大大下降,沿金属管道导入卫生间的一、二十伏电压即足以使人发生心室纤维颤动而致死,为此,在卫生间作局部等电位联结有助于减少电位差,有效的保证人身安全,这是非常值得的。在做等电位联结时,要保证等电位联结的可靠导通。等电位联结这一电气安全措施,并不需要复杂价昂的电气设备,它所耗用的不过是一些导线。另外采取等电位联结,实际上也实现了接地,因它所联结的管道及基础钢筋等本身起到了低电阻长寿命的接地作用,远胜过我们过去专门打入地下的人工接地装置。
实际施工时,卫生间等电位联结箱内多用4平米的BVR双色线。

楼主:
谢谢9楼的回复。还想问一下,是不是室内的保护线和等电位都是连接的?

网友I:
作用如5楼、9楼所说。
接地保护用。当设施漏电时,有效范围内不形成电位差、不产生跨步电压,以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F: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J:
这叫零电位

网友K:
4楼5楼8楼说的很对,学习了

网友L:
9楼说的很好。等电位主要能降低人同时接触到的不同物体间的电位差

网友M:
不错,建议给9楼加精

网友N:
如果你家有电热水器,就好将他的地线和等电位端连接,

楼主(2010-06-13):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