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颜色标准

楼主(2010-02-08):
一台工程设备主电源用380V,用plc控制。那么它的三相五线制电线、220v接plc电源及其它器件的电线、plc的24v输入输出线应该各用什么颜色?国家标准是是什么?
请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正常是380V线是黑色、零线是蓝色、地线是黄绿双色、220V和PLC输入线是红色、PLC输出线是蓝色。

楼主:
220V火线是红色  零线是蓝色吗

网友B:
GBT15969.2-1995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2部分设备特性
GB2681-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GB/T 13534-1992          电气颜色标志的代号
GB 7947-1997             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
GB7947-2006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的颜色和数字标识。
GB 6995.2-1986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第二部分:标准颜色
可参看标准大全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0036

网友A:
经过变压器输出的220V是红线。

楼主:
220V交流是两条线  一条火线 一条零线  零线是什么颜色

网友C:
蓝色或是黑色

楼主:
三相五线电源线:三相线是红、黄、绿色  零线是蓝色  地线是黄绿色
从三相线接的220v电源线:经过空开后火线用红色  零线用蓝色
24v直流线用红色
plc输入用红色  输出用蓝色

我这样分配可以吗
请前辈指正

网友B:
24v直流线用红色.?
最好用棕色。

楼主:
那就改为棕色  其它有问题吗

楼主:
还有我不明白的是  我的24V直流有一部分是给plc输入输出供电的  那它的线怎么分配

网友A:
从我公司使用的国内外机加工设备电器配线来看,没有分的那么细。你分得细,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B:
解决分岐的最好办法就是按国标或行标去做。避免了很多麻烦。

网友D:
颜色要分,还要标线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我不明白的是  我的24V直流有一部分是给plc输入输出供电的  那它的线怎么分配

24v直流电源是PLC自带的吧,是供输入信号用的

网友F:
太好了,我寻找这个东西好久了。今天看到这个国家标准,真是太高兴了。

楼主:
24V直流电是经开关电源转换的

请问国标是什么

网友G:
还是按标准来吧,你买 一个标准吧呵呵

网友H:
主要得标线号。

网友I:
实际工作当中,没有这么严格或者没有这么标准,不能看线的颜色就肯定这个是380或者220或者输入输出

网友J:
按照国家标准最好

网友K(2013-12-23):
这个真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