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0变量问题

楼主(2010-02-08):
各位大虾们,小弟想问下WINCC 6。0中如何把外部导进来的PLC变量按一定的线性关系转变成WINCC 6。0的内部变量,如风阀的开度,温湿度等再把这个转变的内部变量连上棒图或部分圆等,不需要线性标定,要用WINCC TAG SIMULATOR?如何转变?小第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外部变量转变为内部变量?除了  内部变量=GetTag....这样的方式才能进行赋值.

你需要去理解一下什么叫内部变量,什么叫外部变量.

Wincc Tag Simulator仅仅用于模拟内部变量的变化,不可模拟外部变量,也不可用于转变.

楼主:
我是通过OPC导进来的和S7-200,就是和表通讯后对应MV的开度,导进是32位OPC浮点变量,把这个变量可否转变成0-100的开度变量,这个是开度变量是内部16位无符号变量,不通过写脚本,因为我知道有人弄过。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B:
wincc中有线性标定,你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楼主是要把外部的变量,用开度或是棒图的形式表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