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以前我也做过一条包装流水线,在安装的过程中也看到我们电工在那里编流水线的一个编程,因为没有电脑,直接用一个欧姆龙的编程器来编,他说这样编是很麻烦的。不知道plc编程的时候是不是象他说的那样用电脑编容易一点?

网友A:
使用电脑用软件编程,可视性强,方便修改,更加的人性化,不容易出错,一般的错误软件会检测。但是对电脑要熟悉,对编程软件也要熟悉,还要有通信电缆才可以。

网友B:
用手提电脑特别方便。比较人性化。

网友C:
是手持编程器吧,现在应很少使用。

网友D:
手持编器,读程序很不方便

网友E:
现在一般都用电脑和专门的PLC编程软件来编程,手编用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F:
本本很方便的

网友G:
手持式编程器编写读取都很麻烦!建议导出后在笔记本上修改,然后再下传。

网友H(2010-03-11):
学会用电脑编程吧,这样省事多了

网友I:
编程器能显示几行?哪有电脑显示的多,看的方便。

网友J:
学会手编再学电脑编,那应该是三下五除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