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

楼主(2010-02-08):
以前我也做过一条包装流水线,在安装的过程中也看到我们电工在那里编流水线的一个编程,因为没有电脑,直接用一个欧姆龙的编程器来编,他说这样编是很麻烦的。不知道plc编程的时候是不是象他说的那样用电脑编容易一点?

网友A:
那是,不过电脑携带没有那么方便而已

网友B:
编程器和电脑各有优缺点,当然编程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假设没有电脑呢?

网友C:
设计安装调试一般情况下用电脑方便,维护时可以用编程器。

网友D:
那是当然不过编程器比较便宜且携带方便对于简单的修改还是不错的

网友E:
编程器迟早要退出

网友F:
其实,专用编程器也很方便。

网友G:
我最最是用编程器学的。后来有了电脑,那个东西就不再使用了。我认为:本本是最方便的编程器。

楼主:
那不同品牌的PLC的编程器可以互用吗?

网友H:
用电脑编程要方便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同品牌的PLC的编程器可以互用吗?
不同品牌的PLC编程器是不通用的。

网友I:
电脑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