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计算机)

楼主(2010-02-08):
禾木相关资料。从此禾木也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_^O(∩_∩)O哈哈~大家多支持
如何选用CPU 卡 ?

1. 从结构形式来分,CPU卡主要有全长CPU卡、半长CPU卡、嵌入式CPU板三种,各种CPU 卡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全长CPU 卡与底板采用PICMG总线连接,速度快,性能高,支持的CPU速度也较半长卡高,连接底板可扩充ISA卡和PCI卡,如果系统要求高速度或需使用PCI卡,就必须选用全长CPU卡;半长CPU卡与底板采用ISA总线连接,体积小,连接底板只能扩充ISA卡,适用于速度要求不高,不使用PCI卡的系统,对于体积小的系统也可选用半长CPU卡节省空间;嵌入式CPU板采用单板结构,扩充槽有限,但功能完善,适用于嵌入式系统。
2. 从支持的CPU性能来分,目前CPU卡主要有486、586、68IICPU卡,486的速度最慢,性能比较低,适用于速度要求比较低的系统;68II速度最快,性能最高,适用于速度要求比较高的系统;586的性能介于486和68II之间,在一些要求不太高的系统中可以选用。
3. 从接口功能来分,有集成VGA、LCD、NETWORK、DiskOnChip、PC/104、IDE、FDD、USB、COM口等接口的全功能CPU卡;也有些CPU卡没集成网络功能;也有些CPU卡没集成网络和VGA功能;有些CPU卡没有PC/104功能接口。在选用CPU卡时,并不是功能越多越好,在满足系统要求和预留升级的情形下,功能越少越好,因为功能越多卡的可靠性就越低,相反功能越少卡的可靠性就越高。

如何确定主机死机原因?

在实际应用中,用户经常会遇到死机,确定死机原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但死机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A、配件质量差。如CPU、内存条、显卡、硬盘等。如果配件质量差,机器在安装WIN98、NT4.0 SCO UNIX时,就会发现按以往的方式安装并不顺利,有的甚至无法安装.
B、底板接触不良。操作系统可以顺利安装,装好系统后,用户发现某些用户设备可能在系统中无法使用,串口、键盘不能用等,把主板换到其它机上即可。
C、主板本身故障。因主板本身元器件原因,可引起主机启动后在BIOS自检时都不能完全通过,有的是IDE、FDD接口不行,导致系统读写有问题引起死机。
D、主机短则三、五天死机,长则三、四个月死机,这类问题最难确定原因,单独测试主板或不在用户环境时都不会死机。这类问题与用户系统有关,甚至于现场布线、系统抗干扰能力相关。希望遇到这类问题,不要一味把责任推到工控机上,要引导用户从周边环境地来解决问题。有些死机可能是用户程序设计不同造成的。遇到死机应面对现场,冷静分析,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SCSI卡的兼容性问题引起WINNT系统无法安装?

一用户使用我公司IPC-610作服务器,应用于电信行业,配置为IPC-610机箱、PCA-6176主板、Intel PIII500CPU,256M内存,建邦39UU/U SCSI卡,Sagate4.5G,就配置而言,是相当高的,操作系统为Microsoft Windows NT4.0中文版(Server),该机安装WIN98时没问题,硬件检测都正常,但在安装WINDOWS Nt时,当系统安装到检测硬件时,出现蓝屏死机,屏幕提示系统已中止,有些文件在某内存地址出错,而且俩台机器都出现相同的现象.经分析,主板、CPU、内存条没问题,可能出在硬盘和SCSI卡之间,考虑到在安装WIN98时,四个硬盘都可以访问,且工作正常而WINDOWS NT检测硬件较严格,可能是SCSI卡的兼容性问题,换上另一快Sunny 2940的SCSI卡后,重装WINNT,一切正常,到此,俩台服务器的问题解决,再安装其他的应用软件,如大型数据库SQ Server7.0都很顺利。
    天南海北由我游
网址:http://www.hemukj.com

网友A:
和家用的好像没有关系呀

网友B:
看了上半部分以为是技术贴,直到看了下半部分才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