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他的存储方向是不是和计算机上面的相反啊,计算机是byte(0)~byte(3),PLC是从byte(3)~byte(0)

不知道你看懂看不懂我说的话

网友A:
除了有B3~B0,B0~B3,还有B2B3B0B1,即字是顺的,双字是反的.

楼主:
不是吧
不是吧,字是顺的,双子是反的。。。这也太变态了吧

明天再坐下实验吧

楼主:
不知道你是骗我还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S7-200的双字的存储顺序是整个反得,不像你说的这个样子

网友B:
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计算机的我不知道
反正s7-300是这样
MD0=(MW0,MW2)=(MB0,MB1,MB2,MB3)=(M0.7,M0.6,M0.5,M0.4,M0.3,M0.2,M0.1,M0.0,M1.7,M1.6,M1.5,M1.4,M1.3,M1.2,M1.1,M1.0,M2.7,M2.6,M2.5,M2.4,M2.3,M2.2,M2.1,M2.0,M3.7,M3.6,M3.5,M3.4,M3.3,M3.2,M3.1,M3.0)
左边是高位,右边是低位
2L不懂不要说,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C:
不同的PLC在这些上会有细微的差别的,所以一般将开关量拼凑出字,双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D:
明白楼主的意思,有些是固定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