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2-08):
ABB变频器型号:ASC550出现故障代码为F0003,是何原因引起?

网友A:
查使用手册。

网友B:
代码比较靠前,不是过压就是过流,

网友C:
散热器过温。温度超过 115 °C (239 °F),检查和排除:
• 风扇故障。
• 空气流通受阻。
• 散热器积灰。
• 环境温度过高。
• 电机负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