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西门子逆变器的参数 p554是 on/ off1,它有两个变址,第一个变址设的是开关连接器b3100,是通讯的一个字的位,第二个选的是b0022,是数字输入7,数字输入7接的是电机风机接触器的辅助点, 这两个变址都同时起作用吗?好多参数都有两个变址,这两个变址都需要设置吗?请高人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NO,这两个变址同时只有一个起作用。那么谁起作用呢?其决定权在参数P590=0/1,若=0,则变址1起作用,若=1变址2起作用。
所以设置两个变址,是因为需要两地控制,比如是想用端子控制?还是想用PLC或上位机控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如果你没有这种两地控制的需求,仅仅是单一控制,就没必要设置两个变址的参数,只对变址1进行参数设置就OK了。

网友B:
根据用户需要来设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