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计量问题??

楼主(2010-02-08):
单位这个月亏电比上个月多了400来度,就开始挨个表检查。发现其中一个表的互感器是500\5的,而设备最高电流能达到600,而且是长时间运行。请问这种情况计量准吗??

网友A:
肯定不准,互感器会出现磁饱和,影响正常计量

网友B:
应该 能 用 的,你 运行的时候到600A的时候有才多1A么 ,没有 事的能用,你的电亏损你看一下其他地方。你的 电容器是不是补得够不。在你就看一下线路上,看一下线路上有没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C:
增加电容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位这个月亏电比上个月多了400来度,就开始挨个表检查。发现其中一个表的互感器是500\5的,而设备最高电流能达到600,而且是长时间运行。请问这种情况计量准吗??
也不能说不准 只是误差稍微增大罢了 详细增大误差要看这个互感器的说明书 看上面的曲线

网友E:
把互感器更换大一些。

网友F:
可以不太准

网友G:
这个估计是不会准的,换个大点的吧

网友H:
还是换大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