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没PLC可传送画面数据吗?触摸屏有,也就是用电脑下载到触摸屏中。另外能打开画面吗?想问一下搞的师傅。屏是HAKKO 的,谢谢。

网友A:
传送是肯定可以的了。但如果没有PLC有些元件可能显示不出来。

网友B:
可以打开,不要过处理数据还是要通过PLC才行

网友C:
传送和打开都可以,如果内部变量可以显示,外部就需要和plc连接了。

网友D:
你可以在下载时,选择Simulator,此时,通过PC来模拟与屏的通讯对象。

当模拟结束,请记得重新下载,下载过程中不要勾选Simulator。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开,不要过处理数据还是要通过PLC才行
是这样的

网友F:
lz好像是在没有plc的情况下调试触摸屏-------有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z好像是在没有plc的情况下调试触摸屏-------有难度

对于Hakko或者富士的屏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

只要选择Simulator,那么就可以使用PC来代替PLC,通过调整模拟器中的变量值即可。

网友F:
呵呵 不麻烦啊-------还是你的故障检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