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為什麼FX2N裡面這個指令只能用兩次啊,超過兩次就不能發脈沖了那,有哪個指令發脈沖可以重復多次使用,
謝謝!!!

网友A:
在PLC中不是所有输出点都可以用PLSY指令的,说明书上说几个点,就只有那几个点可以用的.

网友B:
为什么只能用2次,这个不是我们能解答的,这要问三菱的老板。
如果用松下,你用1W次也没有问题。

楼主:
我說的是y0和y1兩個點啊,?沒人回答?

网友B:
三菱plc FX2N的PLSL指令用的是硬件输出口,而不是象其它PLC那样用的是数据转换。如果用到二次以上,就属于重复使用了,也就是双线圈。

楼主(2010-04-09):
那三菱有哪個指令發脈沖可以重復多次使用

网友C:
你只有2个输出口,你想使用几次呢?

去看看如何解决双线圈的问题,对于指令也可以参照双线圈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