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很多变频器厂家提醒在变频器控制回路设计时,不允许用接通和切断主电源的方式频繁启动和停止变频器,请问各位大侠如果这样做对变频器有什么损害

网友A:
严格按照要求操作吧

网友B:
若在电源和变频器输入端之间加装接触器,则不允许用此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一定需要用该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时,间隔不要小于一小时。频繁的充放电易降低变频器内电容器的使用寿命。若输出端和电机之间装有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学习了,谢谢3楼了

楼主:
谢谢3楼的回复!!

网友E(2010-09-09):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的回复!!

网友F(2011-03-21):
引用 网友B:
若在电源和变频器输入端之间加装接触器,则不允许用此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一定需要用该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时,间隔不要小于一小时。频繁的充放电易降低变频器内电容器的使用寿命。若输出端和电机之间装有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
[/qu

楼上说的确实不错,但我觉得频繁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寿命没有影响的,电容本来就是快速的充放电元件,所以对其没有影响,影响电容寿命的有温度、使用时间、高压,纹波电压等。带负载切断电源,很容易导致变频器直流侧接触器拉弧,损坏接触器。

网友G(2011-08-24):
会对直流环节产生影响·
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H(2012-01-03):
“若输出端和电机之间装有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

为什么呢?不断电源能理解,输出端不能断是为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
这句很受用。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若输出端和电机之间装有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

为什么呢?不断电源能理解,输出端不能断是为什么呢?
输出断不能,比电源频繁通断更严重噢。前者只是缩短电容的寿命,后者则有可能要IGBT模块的命啊。电机绕组为电感元件,有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大电流下突然断开,会感生极高的反电势,造成输出接触器的相间弧光短路,那即是变频器输出端短路啊,逆变功率模块的损坏的机率就高了去了啊。

网友K(2012-10-24):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L:
电容通电瞬间电流可能达到额定电流20倍,断电后不能马上送电是因为电容储存有直流电荷,如送电瞬间的交流电正负刚好与直流电正负叠加,会造成过电压。反正断电后不能马上送电。容易出事。

网友M:
我也不赞成用电源通断来控制主频的起停,有些机型还不支持上电运行的。但是从一些客户长期这样用来看也不会出什么事,上面有些人提到的电容寿命之类的似乎有点可笑。
强行断开输出我认为也不好,但从实际来看也不烧变频,本人见过好多套恒压供水的,在变频转向工频时都是在变频没停就断开输出接触器,造成接触器主触点明显的有火花,但人家用了多年了,也没烧掉。
不好的控制方式尽量避免,会不会损坏有时带有一定的运气成份。

网友N(2013-09-07):
很多工厂里的流水线,都是用外部控控制运行端子上直接短接一根线,空气开关一拉上,电位器一转就走了,下班了,电位器也不转到停机位,直接拉下电源空气开关,然后跳保护停机,这样的操作还想变频器耐用到哪里去。

网友O(2014-01-26):
有很多都不按操作规程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