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变频器控制水泵电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87A,由于用水量大,未能达到指定的压力,所以变频器工频运转,此时的输出电流为85~86A ,电流接近额定,请问这样长期运行好么,该如何调试呢?调制变频器的哪个参数?

网友A:
也想知道,等高手指点

网友B:
变频器是不可以改变电机的功率的。变频器的容量为电机的1.5~~2倍。可以试着增加一点转矩试试,这个东西不可能小马变成大象。但是可以把大象变成小马。
比如,变频器输入为220V,可以调整到110V的电机使用。当然调功时,要改变很多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包括最低电压,频率。电机的极数等。

网友C:
多大的电机,变频器是单相?三相输入?输入电压多少?电机定子绕组采取的星接还是角接?要说清楚啊,如果电机绕组绝缘等级高,可适当调整一下压頻比,提高输出功率。但电机温升会提高,不推荐

网友D:
如果由于用水量大,达不到指定的压力,而电机电流也接近额定,大多时间是运行在50HZ,看来这时调变频器已不会有什么改观,到是看看水泵是不是选小了?再检查下机械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在工频时电流小呢
我 厂有5台这样的变频器,其中一台在工频时电流为76A,那一台工频时为85A ,同样都是控制40KW的水泵电机(额定电流为87A),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正常工作的水泵40kw的电机工作电流应该不会到达额定电流的,可能是压力高(压力检测问题)或机械方面有异常。我见过许多小电机工作电流在额定电流的50%-80%之间,跟负载有关。

网友E:
看看变频器的转矩提升曲线

网友F:
如果是新上的设备可 能是选型小了 如果是老设备新出的故障,可能是机械有问题了

网友G:
看负荷、电机有没有没问题,没问题就是电机选型偏小。调参数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电流应该不是想改就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