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我单位有多条线路上的分枝处使用柱上真空开关(或六氟化硫开关),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当线路停电在恢复供电时,有的分枝处开关已经跳闸(之前并没有拉闸),需要手动去送,而多数分枝处开关处于合闸状态,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的呀 有的开关设定了停电自动断闸 以防止在停电再来电后设备的自动启动 如果你开关以前不是这样 那你就检查重合闸机构

网友B:
断路器 有失压保护 。在断路器上有个电压线圈.......就像接触器一样 。

楼主:
那怎么解释我们多数柱上分路断路器在主线路停电时并没有跳闸?只有个别的跳闸?难道有什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呀 有的开关设定了停电自动断闸 以防止在停电再来电后设备的自动启动 如果你开关以前不是这样 那你就检查重合闸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