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向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问三相线路相序排列为A-B-C   和排列为B-C-A的两组电源送到同一台电机,电机转向应该一样吧?

网友A:
若是同一组电源,由A、B、C改接为B、C、A,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向,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应该一样的 。

网友C:
转向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转向应该一样,但是不知道楼主既然知道相序为什么还要这样接?

网友E:
你把ABC和BCA各成三角形排个圈看看有什么区别就知道了 其实两个圈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ABC和BCA各成三角形排个圈看看有什么区别就知道了 其实两个圈都是一样的
说得好

网友G: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应该一样的。

网友I:
是一样的

楼主:
我们涉及到两个电源的并列问题

网友J:
既然知道相序,最好保持相同,以避免出现其它意外。

网友K:
对,是一样的。

网友L:
应该是一样的,理论是一样的。

网友M:
转向不变,因为相序变了两次

网友N:
ABC 变成BAC 变向了,又变成BCA,又变回来了,跟原来一样

网友O:
abc,任意对调一组可以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