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fx3u  D寄存器负数的赋值是怎么整的? 比如 -1000,转换成16进制是怎么转的?谢谢

网友A:
具体不知道,没怎么用过三菱的.
但估计是补码.你可以发-1000的16进制格式来看看.

网友B:
负数的表示方法为:其绝对值取反后加1。
具体可以描述为:二进制整数值中,从右边第1个1之后的所有数取反操作。

举例如下:
           1000  的16进制值为:03E8H
                               2进制值为:0000 0011 1110 1000
                                                -------------------------------
            那么-1000的2进制值就是:1111 1100 0001 1000
                -1000的16进制值就是:FC18H
=========================================
我说清楚了吗?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 明白了   谢谢了

楼主:
我送了FC18H 进去  显示是64536。。。。。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定义成了无符号数.64536的补码正好是65536-64536=1000

网友C:
直接用mov k-1000 D

网友D:
这是你用10进制看才这样的,直接使用16#查看和使用就可以了,这应该是通的吧,本人没用过三菱的,一直用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