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有20台振动电机每台200W 请问用一台变频器控制这20台电机可以吗???? 控制要求是变频器频率60HZ 。在变频器输出有断路器,问题是这20台电机同时运转对变频器有没有冲击(变频器已经启动,在合上断路器20台电机得电运转),有时候不一定几台电机运转。20台200W振动电机需要选多大变频器??我选5.5KW变频器不知可付???

网友A:
相当于全压同时启动,传说电机瞬间启动电流是额定的7倍,如此大的电流冲击即使变频器保护不动作也寿命不长吧,大马拉小车不成问题,问题是每个电机还得另加热保护。你设定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用外部端子控制软启动停车不行啊。我凑热闹的.......,等高手来详答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不宜直接加开关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C:
5.5KW变频器不行
7.5以上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故障会很多,用10台变频器,一台拖2台电机,分组控制。

网友E:
最好不要这样子,你既然全是全压运行,为什么还要使用变频器呢,想不明白,你用普通线路暗需要使用接触器控制不就行了,你反正每台电机也是要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状态不允许通断中间的接触器,除非相对功率很小,这种情况最好可以先选择需要运行的电机,再运行变频器。
变频器拖多的情况下,一般选型原则是总功率加10%。

网友G:
变频器的启动类似软启动,所以启动电流不会像工频启动那样。变频器选择大些是可以的,7,5kW就足够了。

楼主:
变频器 输出端 加断路器再加保险,不知可行不,。问题是一台变频器控制20台电机 ,不敢保证通往每台电机的线路好坏,和电机的好坏。所以输出端加断路器,过流·短路保护 再加熔断器 ,这个变频器相当一个电源。。请大侠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 输出端 加断路器再加保险,不知可行不,。问题是一台变频器控制20台电机 ,不敢保证通往每台电机的线路好坏,和电机的好坏。所以输出端加断路器,过流·短路保护 再加熔断器 ,这个变频器相当一个电源。。请大侠指教
可以,这种结构有很多成熟应用。完全可以。每台电机采用保护开关,当故障时,将本电机跳掉就行了。变频器的输出自身有各种保护,应该是可靠的。只是注意在运行中,不要将变频器输出悬空就可以。那么变频器输出悬空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20台电机都跳掉了。这个在运行状态时出现就是危险的、不安全的。其它都不怕。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 的解答 。在这新年里 祝中华工控网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