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0):
我使用R88D-GT08H-Z伺服与OMRON R88M-G75030H-S2-Z电机相连(增量式编码器),按照手册进行接线(伺服与编码器的连接线没有购买),通电后,在没有接控制信号时,自检正常,手动转动电机轴有转速显示,观察脉冲,显示变化。但是使用手动运转功能,在ready后,再下一步出现ERR 21报警(正常时应该servo on),接上控制信号时,通电直接ERR 21。既然转电机轴时,控制器有反映,那应该是编码器和控制器通讯正常,怎么会编码器断线呢?
我之前一直使用松下的产品,OMRON不是很熟练,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的出现

楼主(2010-03-17):
已经搞定,屏蔽线接触不良

网友B:
编码器线还是买现成的好

网友C:
由于,编码器反馈是的高频的信号。屏蔽线接触不良会使反馈信号不准确。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有碰到过三菱这样的问题,是报A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