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0):
有台立式注塑机采用CQM1H PLC控制,由于周边电路短路致PLC CPU部分INH,ERR/ALM灯亮与富士触摸屏无法通信,硬件坏了吗?如何造成的,为什么?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处置?谢谢!

楼主:
各位请教啊!

网友A:
联电脑查一下看哪坏了
CPU ,电源,I/O总线都可以报“INH,ERR/ALM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