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0):
意大利LB公司压机的粉料供料平台,用的欧姆龙SC1G  CPU45-V1型PLC,有3个输入模块C200H-ID212烧坏,在其他位置拆3个补上,开机,ERR灯亮,将所有的输入、输出去掉,仅给PLC供电,仍是ERR灯亮,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程序没了?
用电脑联机了?

网友B:
下载原有程序,复位清除PLC上的程序,重传原有程序上机,重新运行看看!

网友C:
还请大侠介绍下传说中的SC1G是么子型号的PLC?用了那么多套OMRON的PLC,只见过CS1G的楼主说的还从未见过,如果说只是笔误的话我想不会在两个论坛发帖都同时出现这个笔误吧./

楼主:
不好意思,是错了,应该是CS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