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0):
我现有48V,6A直流电机,怎么控制其正反转?
我想用接触器+PLC怎么控制?接触器怎么选型?需要做什么保护?谢谢各位大虾指点。急!

网友A:
不就是换个电流方向吗?两个接触器互锁搞定,接触器选型看你的电流多大,PLC直接控制的话PLC输出电压是什么接触器的线圈就选什么了,不然还得加中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B:
场效应管桥式接法

网友C:
一些台湾的对边器的电机就是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