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启动后报P----故障,检查电机参数及频率设定、斜坡升、降时间均正常,P756---P761也正常,无法运行。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发表的内容没办法看清楚。

楼主:
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一启动就报P----报警信息,变频器不能工作,检查电机参数、频率设定、斜坡上升、下降时间、模拟输入P0756----P0761、P0700、P1000等参数均正常。变频器不能运行,请指教!祝新年快乐!

网友B:
没有代码吗

网友C:
记得有一次面板安装的型号不对,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2010-03-14):
把风机拔掉试试看

网友E:
用Fn键复位一下来看

网友F:
谢谢分享检修成果.

网友G(2010-04-21):
控制电源板的问题,拆下看看是不是电解电容换了或是漏电。这种故障我处理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