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充电电阻坏掉成了一件愁事儿

   运行中的变频器,停机后再上电,仿佛接不通电源似的,毫无反应。用户送修,我们测量变频器接线端子P1、P(+)两点间的电阻值变为无穷大,充电电阻R在不知觉中已经开路了。此种故障并不少见。充电电阻提供变频器上电期间对直流回路储能电容(缓)充电任务,在储能电容上建立起一定幅值的电压后,充电接触器或充电继电器闭合,变频器才能进入待机工作状态。充电电阻“执行任务”的时间虽短,但要承受一定的电流冲击,若选用功率余量不足或质量欠佳的元件,则充电电阻在上电期间有可能随时“牺牲”掉。从1.5kW到90kW的变频器,充电电阻的阻值从51Ω到几Ω,功率从几瓦到几百瓦,多采用柱体线绕功率电阻和方形水泥电阻,讲究一点和功率大些的变频器,则采用铝封装功率电阻。中、大功率变频器的充电电阻损坏不多,越是小功率的变频器,充电电阻损坏的故障率越高。直流回路中串有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如安川变频器、东元变频器等,因电抗器对上电充电电流的抵制作用,充电电阻往往阻值较小,如东元7200PA37kW变频器,充电电阻两只并联,仅为2Ω240W。
   还有一种情况,也易导致充电电阻的损坏。当充电继电器(小功率变频器)和充电接触器(中功率变频器)触点接触不良或控制电路不良时,充电电阻可能会承受起动或运行电流,而过热烧断。因而遇有充电电阻损坏时,须同时检查充电继电器和接触器的触点状况及控制情况。除了三相整流电路采用可控硅器件而省掉充电电阻和充电接触器这一环节外,大部分变频器都有充电电阻和充电接触器这一环节。因而在变频器上电时要注意倾听一种声音:中、大功率变频器当然是用充电接触器,上电期间,会听到很响的“哐”一声,是接触器闭合了,没有动静就不对了;小功率变频器采用充电继电器,变频器上电期间,应能听到“啪哒”一声响,没有动静,要检查继电器元件本身和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了。
   用户送修,我们高兴了一下,很小的故障和很低的维修成本,可以嫌一笔了。别的配件,从淘宝网上或从电子公司邮购,质量都还行。但功率电阻本地市场上就多的是,搞到配件,就将变频器修出去了。不到两天,用户又将变频器提溜回来,又是不通电了,检查,又是充电电阻开路。又换上,用不到两天,又提溜回来了,这回用户有点儿脑了。此类元件假冒伪劣太多,邮购的也不太放心。小事情成了犯愁的事儿。
   好多变频器维修部都有此等经历。从拆机品里选用的充电电阻,倒能用得住。购得的新元件,哪怕是扩容跨档使用,10W的当3W的用,还是用不长。一点小事情,倒差点砸了维修部的牌子。
   就想了一个“招”,见下述[故障实例]。

[故障实例1]:
英威腾INVT-P9  1.5kW变频器主电路的充电电阻R44,系由两只51Ω5W电阻串联而成。总功率为10W,总阻值为100Ω。手头有每盒千只的0.25W1.2kΩ的电阻,不到一分钱一只。用20只并联为5W60Ω电阻,两只串联,代替原充电电阻。装机反复上电试验,两嘟喽电阻仅有轻微的温升,完全没有问题。装机运行已有数年了,未因充电电阻问题返修过。
[故障实例2]:
   阿尔法ALPHA2000-318R5P 18.5kW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掉。原电阻为20Ω80W电阻一只。用40只0.25W180Ω的电阻并联为4.5Ω10W的电阻,用六组串联组成27Ω60W充电电阻。共耗用了240只小电阻,制作和焊接一个半小时。用热缩管缩成糖葫芦状的一个“整电阻”,绝缘和加固两个问题一同解决,将变频器修了出去。也未出现返修情况。
[故障实例3]:
   伟创AC60  7.5kW变频器,现场启动运行中,频率上升到7Hz左右,跳欠电压故障代码而停机。故障复位后再行起动,电机才动一下,面板不显示了,机器像没通电一样,模变频器外壳,感觉很热。
   拆机检查,充电电阻已烧掉。单独给充电继电器上电,检测触点闭合状态,有接触不良现象,拆开继电器检查,触点因跳火有烧灼现象,换新继电器和充电电阻后,故障排除。
[故障实例4]:
一台康沃变频器“疑难故障”的修理过程:
一台送修的5.5kW康沃变频器,客户说:有输出,但是不能带负载运行,电机转不动,运行频率上不去。
检测主电路,整流与逆变电路,都正常。
上电,空载测三相输出电压正常。接上一台1.1kW的空载电机,启动变频器运行,频率在一、二赫兹附近升不上去,电机有停顿现象,并发出喀楞声。也不报出过载或OC故障。停机,再启动,还是如此。
将逆变模块的530V直流供电断开,另送入直流24V低压电源,检查驱动电路。查驱动电路和驱动供电电路的电容等元件,都正常。测逆变输出上三臂驱动电路输出的正、负脉冲电流,均达到一定的幅值,驱动IGBT模块应该没什么问题;又检查电流互感器信号输出回路,也正常。在运行中,并无故障信号报出。
感觉无处下手了,找不到故障的原因。问题出在驱动、模块、电流检测还是其它电路?整个下午未能查出故障所在。一时之间,真有些“漠漠轻愁”上心间了。什么原因呢?
1、 CPU检测启动期间电流异常,采取降速处理?
2、 驱动异常或模块不良,是驱动电路做出的限流动作?

低频运行下,试短接U、V、W输出回路的分流电阻,以使CPU退出降速限流动作,无效;
将参数恢复出厂值(怀疑此运行方式可能是人为设置),无效。
启动变频器,细致观察:转速上升到3Hz后,下降为0Hz,又重复此过程。电机停顿,运行。
将加速时间大大加长后,平稳上升为5Hz后,又降为0Hz,可看出驱动等电路皆无异常。此运转现象应是根据CPU发出的信号来形成的,好像是CPU根据电流信号,做出的限流动作。
在起动过程中自行降速一般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在起动过程中,CPU检测到急剧上升的异常电流值,进行即时降速处理,当电流恢复到正常值以内时,再升速运行;
2、在起动过程中,CPU检测到主回路直流电压异常的跌落,进行即时降速处理,当主回路电压恢复到正常值以内时,再升速运行;
驱动与电流检测电路无问题后,应从电压方面着手检修了。
由电压导致的异常也分为两个方面:
1、由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异常造成(比较基准电压产生漂移、采样电阻变值等)。此信号使CPU误以为电压过低,从而采取降低输出频率来保持电压平稳的措施;
2、主直流回路的异常造成电压过低(储能电容失容、充电短接接触器未吸合等),为检测电路所侦测,使CPU在起动过程中采取降频动作。
重新装机上电,带电机试验。上电时,未听到充电接触器的吸合声(即便是能听到充电接触器的吸合声,但不能忽略对其触点闭合状态的检查。如触点因烧灼、氧化或油污造成接触不良,同样导致此故障的出现)。检查,接触器线圈为交流380V,取自R、S电源进线端子。线圈引线端子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接触器未能吸合。起动时的较大电流在充电电阻上形成较大的压降。主回路直流电压的急剧跌落为电压检测电路所侦测,促使CPU发出了降频指令。
检修走了很多弯路的原因,一是自己不够细心,未注意倾听上电时有无接触器的吸合声。二是该台机器在电压跌落时,只是进行了降速处理,并未报出欠电压故障。而其它机型在此种情况下,往往已报出欠电压故障了。也是因为空载的原因,在降速处理时,电压很快回升,频率又继续上升。然后电压又再度回落,变频器降速处理,电压又能再度回升,如此反复,造成变频器升速,降为零速,停顿后又升速,再降为零速。但是不停机,也不报出故障信号。
想来有些好笑,如此简单的一个故障,竟在其正常电路上大查故障所在。又因其不报故障代码,致使检查步骤有些茫然无措。
变频器是软、硬件电路的有机结合,上述故障现象即是软件程序的自动控制下形成的。如果只根据表面现象和以往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作深入分析和细致的观察,真会把此简单故障当作疑难故障来修了。

上述几例充电电阻烧坏的故障维修,变频器已正常运行多年了,未因充电电阻故障返修过。用多只小电阻代用原充电电阻,实际应用效果还是不错的。代用原则是:
一、总阻值要等于或稍大于原电阻值,实际应用中,等于或大于原阻值两倍以内都没有问题,不过上电充电时间稍长一些,但充电电阻相对功耗小一些,安全一些。但电阻值过大就有坏处了。根据充电继电器、充电接触器控制方式的不同,充电电阻阻值过大,有以下三种弊端:1、会使充电继电器、充电接触器的触点闭合电流加大,缩短其使用寿命;2、会使充电时间过长,反而加大了充电电阻的功耗,易过热烧掉;3、充电过程中变频器可能会跳欠电压故障,而实施保护停机动作。
二、功率值应等于原电阻功率值,如故障实例2,组装的充电电阻的功率值虽然稍小于原电阻,但长期应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组装电阻的功率富裕量毕竟要大于原单只电阻。
   对充电电阻的处理,因买不到质量较好的原配件,在维修上采用了一些变通方法。有时候手头的配件不是那么凑手,而用户要求的时间又急,在不影响修理质量的前提下,采用一些应急和变通手段应该是可以的啊。

   变频器的充电电阻的损坏,除自身质量欠佳和功率选配不当外,与充电继电器(接触器)的状态好坏,更有直接关系。对充电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方式见下述:
   1、充电继电器(接触器)的电源取得方式:充电继电器的电源一般是取自开关电源电路次级绕组输出的直流24V电源;充电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一般为AC220V,通常由一只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取得供电。如图2.1 东元7200PA 37kW变频器主电路中的电源变压器TC1既提供了充电接触器线圈的220V供电,也同时提供散热轴流风机的供电电源,但接触器线圈的得电是由中间继电器KA1来控制的;少数机型接触器线圈的供电,是直接取自R、S、T三相电源进线端子的380V交流电压。
   2、充电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方式:a、变频器上电后,随着直流回路储能电容上充电电压的建立,开关电源开始起振工作,次级绕组整流滤波后,输出直流24V控制供电,充电继电器直接由24V电压驱动而闭合。或由该继电器直接驱动充电接触器。这种控制方式最为直接,没有中间控制环节,控制动作最快,开关电源起振后,充电继电器(接触器)也相应完成闭合动作;b、变频器上电,开关电源起振工作后,CPU得电工作,开始工作自检完成后,侦测直流回路的电压值,达一定幅度后,输出充电继电器(接触器)的闭合指令,经控制电路控制充电继电器(接触器)得电闭合。c、多数中功率变频器还有对充电接触器触状态的检测电路,如图2-1 东元7200PA 37kW变频器主电路中,由11CN接线端子的3、4将充电控制继电器的触点信号返回CPU,供CPU判断充电接触器的触点闭合状态。若CPU发送充电接触器闭合信号后,检测其触点并未闭合,便判断为充电接触器的控制电路故障,报出直流回路欠电压、欠电压、输入电源缺相等故障,拒绝运行操作。一般变频器是由充电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来返回闭合信号的。对上电即报欠电压等故障的机器,要检查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有无接触不良。
   由充电接触器故障检测电路引起的故障保护实例分析,见后文故障检测电路相关的章节。

                                                         旷野之雪
2010年2月11日(腊月28日)

网友A:
很好的文章,楼主幸苦,实用技术啊,可以变成白花花的银子的,欢迎多发此类,不知能否有幸交个朋友

网友B:
充电电阻,学习了。

网友C:
多谢楼主精彩的维修文章,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D:
您好咸老师!
请问您是咸老师吧?我看过您出的关于变频器维修方面的书(两本),太好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变频器维修这方面刚迈入大门,已经通过您的书籍学习了主电路,开关电源和驱动电路这三部分了,虽然我的路还很远,但我一定会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书知道您经常在论坛上发帖,所以也来注册了个号,希望以后能多和您交流,不胜感激。我是山东省滨州市的,叫李浩。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您!愿和您交个朋友!

楼主:
2楼和5楼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咸庆信,山东临沂。
想和我交朋友,没问题,很荣幸!以后咱们可以多交流的。
我的邮箱:lyfxxian@163.com
已出两本书,希望大家给予指正。

网友E:
咸老师你写的太好了,经验啊···

网友F:
大功率小阻值电阻,,我一般用大电炉丝自己加工

引线的连接很关键

网友G:
可以选用400W20欧的呀

网友H:
学习了,值得加精,长知识。

网友I:
确实不错,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J(2010-06-08):
如此好文看完之后才发现是咸老师作品,真是佩服啊!!!

网友K(2010-07-17):
谢谢老师 受用 了  希望得到更多的文章

网友L:
dsf dsaf fa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文章,楼主幸苦,实用技术啊,可以变成白花花的银子的,欢迎多发此类,不知能否有幸交个朋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故障实例1]:
英威腾INVT-P91.5kW变频器主电路的充电电阻R44,系由两只51Ω5W电阻串联而成。总功率为10W,
这个不知道楼主怎么计算的?

网友N:
太幼稚了

网友O:
说的简明易懂,很好的资料。
   元器件的质量值得注意。[故障实例4]的描述和分析很详细,提出了电气维修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

网友P:
吸取教训了。

网友Q:
经验来自实践,好文章,收藏学习,谢谢!

网友R:
讲的很好!但是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功率还应该是5W.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讲的很好!但是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功率还应该是5W.
噢,是我搞错?我是这么想的,假定每只电阻上分担5W功耗,那么两只电阻上即分担了10W功耗。那么两只5W同阻值电阻串联,可等效为一只100欧10W电阻了。

网友S:
谢谢老师的精彩文章我受益不少。希望您能经常提供一些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讲的很好!但是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功率还应该是5W.
噢,是我搞错?我是这么想的,假定每只电阻上分担5W功耗,那么两只电阻上即分担了10W功耗。那么两只5W同阻值电阻串联,可等效为一只(两阻值相加的)10W电阻了。应该是对的。那位朋友还有新的看法吗?如果发现错误,请拨乱反正啊。

 俺无语了.........

网友R:
5W是其额定功率,两只电阻串联,但是其端电压并没有倍增。实际功率就是其额定的一半,两只的总功率是5W。这是基础知识。

网友R: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辈的责任。偌大一个中华工控网,出点什吗差错也不为怪。但是如果没有人正本清源,以至以讹传讹那就是悲哀了。

网友T:
写的很好,辛苦发.

网友U:
哈哈原来咸老师是山东临沂的啊俺也是山东的俺是烟台的,以后还请咸老师多多关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哈哈原来咸老师是山东临沂的啊俺也是山东的俺是烟台的,以后还请咸老师多多关照啊
好了,离得近,没事的时候要找你喝酒啊.

网友V(2010-10-08):
感谢楼主分享,写得太好了,受益匪浅

网友W(2011-08-07):
咸老师  那些充电电阻怎么计算啊  阻值和功率啊

我买你的那两本实用电路图,和维修,都没怎么说啊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咸老师  那些充电电阻怎么计算啊  阻值和功率啊

我买你的那两本实用电路图,和维修,都没怎么说啊 ,谢谢啊
我不知道计算公式,惭愧得很。
变频器的基础理论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可以查到。在实际维修中,我也很少费心去记住这些公式(可见我是很懒的噢)。1)我只参照原阻值、功率值进行换用;2)参考同类机型进行换用;3)如1.5kW~90kW,其阻值范围约为51~5欧吧,知道此大致范围也可以估算,只能"差不多,大概其"的取接近值。有直流电抗器的,阻值可取小一些,无直流电抗器的可取大一些。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咸老师  那些充电电阻怎么计算啊  阻值和功率啊

 我买你的那两本实用电路图,和维修,都没怎么说啊 ,谢谢啊
我不知道计算公式,惭愧得很。
变频器的基础理论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可以查到。在实际维修中,我也很少费心去记住这些公式(可见我是很懒的噢)。1)我只参照原阻值、功率值进行换用;2)参考同类机型进行换用;3)如1.5kW~90kW,其阻值范围约为51~5欧吧,知道此大致范围也可以估算,只能"差不多,大概其"的取接近值。有直流电抗器的,阻值可取小一些,无直流电抗器的可取大一些。

哪里  哪里 咸老师乃是高手中的高手, 要不是看了你的那两本书,我什么都不懂哎,  有一次蓝海华腾笔试有道题,  电容的储能公式,我还没找到正式的答案呢?

变频器的基础理论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

这个好像没有吧,呵呵,或者我看不到,还得虚心的向咸老师请教,并且多留意咸老师以后出版的书 ,嘿嘿,都是好书啊。

网友X:
说的简明易懂,很好的资料。

楼主(2012-07-17):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讲的很好!但是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功率还应该是5W.
噢,是我搞错?我是这么想的,假定每只电阻上分担5W功耗,那么两只电阻上即分担了10W功耗。那么两只5W同阻值电阻串联,可等效为一只100欧10W电阻了。

补充一下:其实充电电阻在此处的应用,有点特殊——只承受较大的瞬时功率(甚至已经远超额定值)。如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在两端瞬时施加500V直流时,显然其消耗功率值已远远起其额定值。“两只5W同阻值电阻串联,等效为一只100欧10W电阻”是成立的。

网友Y:
谢谢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Z:
这才是最最实在的宝贝!

网友AA(2012-08-22):
阻值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AB(2013-01-13):
咸大师最近又出新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咸大师最近又出新书了吗?
别称“大师”,不敢当的,哈哈。
《变频器检修快速入门》,中国电力出版社,已经上市。

网友AC(2013-06-15):
楼主太有才了,充电电阻容易坏,原因有电阻功率不够,空间小,电阻发热大,烧坏的为多,可以换功率大的,有需要的便宜可以咨询我旺号-城市地平线88

网友AD:
咸老师的两本书,写得真好,简洁明了,实用性强,活学活用,受益匪浅!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5W是其额定功率,两只电阻串联,但是其端电压并没有倍增。实际功率就是其额定的一半,两只的总功率是5W。这是基础知识。
你这个指的是消耗的功率没有增加。严格讲应该要降低,因为电阻增大,电流减少了。

讨论这个问题要看前提。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讲的很好!但是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功率还应该是5W.
噢,是我搞错?我是这么想的,假定每只电阻上分担5W功耗,那么两只电阻上即分担了10W功耗。那么两只5W同阻值电阻串联,可等效为一只100欧10W电阻了。

补充一下:其实充电电阻在此处的应用,有点特殊——只承受较大的瞬时功率(甚至已经远超额定值)。如两只5W51Ω电阻串联,在两端瞬时施加500V直流时,显然其消耗功率值已远远起其额定值。“两只5W同阻值电阻串联,等效为一只100欧10W电阻”是成立的。

咸老师是维修变频的高手。不过我想这个问题上,王炳梅和你说的都对。直流回路阻容上电是阶跃响应,电阻改变了,但其总工作电压没有改变,电阻变成100欧不假,但其实际瞬态功率符合基本的U^2/R,所以瞬态“实际”功率减半;然而,电阻串联后,其“额定”功率,确定变为原来的2倍。

还没仔细看咸老师帖子内容,倒是对这小问题叫起真儿来表情。请大家讨论

网友AG:
看了,很有启发,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AH(2013-08-17):
这个办法在张教授的书里看到过

网友AI:
咸老师三本书 都买来    含金量很高啊

不像现在市面上很多抄作业的书

实践出真知!!!

网友AJ(2013-12-03):
很好的文章,楼主幸苦

网友AK:
这个话题真的很好,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AL(2014-02-13):
我也刚刚买了咸老师的2本书...啊...认真学习中....

网友AM:
老师,书在哪里买?

网友AN:
现在变频器主板都是贴片元件修起来很费力的。。。要专业点的设备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现在变频器主板都是贴片元件修起来很费力的。。。要专业点的设备才行了吧。。
双列50引脚以下的贴片IC,用电烙铁还是比较方便搞定的。

网友AO(2015-06-05):
充电电阻只是上电瞬间工作,人家都是按照瞬时功率选用!

网友AP:
看了一半就感觉是咸老师的文笔,果然不错

网友AQ(2018-04-05):
回复 网友R:
经过反复的计算,咸老师说的没错:根据W=R×I∧2可知,51欧5w电阻允许流经最大电流约为0.33A,100欧10w电阻允许流经最大电流也是0.33A,因为将两只51欧5w电阻串联后最大允许电流不变,串联阻值约为100欧;完全等效于单只100欧10w电阻。而不是层主所说的功率依然为5w。

网友AR:
换个大的就行了。没一点问题只不过充电时间长了一点。

网友AS: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充电电阻后面的电路出了为题,比如电解电容容量降低 漏电 漏液,上电时充电电流将变大,充电电阻将频繁烧坏,再就是上电启动,充电电阻将承受充电电流与运行电流,充电电阻也易烧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小心打开了直流制动功能,尤其是风机类负载,充电电阻也易坏。

网友AT:
学习了。跟咸工学习了

网友AU(2024-03-16):
回复 楼主:
电阻施加的电压一样的情况下,2个串连通过的电流是原来的1/2,消耗的功率也自然也是原来单个的1/2,串连后的功率不是按额定标称功率相加,以实际消耗功率相加。

网友AV(2024-05-24):
曾经修过一个7.5kw烧充电电阻的变频器,之前找人修过,换了个铝壳水泥电阻,也坏了,找了两个39Ω5w电阻并联换上,上电发现一瞬间电阻红一下,这样上了几次电以后俩电阻又挂了,干脆把滤波电容全部换了,之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