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0-02-11):
我们机床上隔几个小时会发生一次液压单元马达过载报警。
经检查,马达也不发烫,马达功率为1.5kw。三相交流电电压值正常,没有缺相,电流在6A左右。
但隔几个小时会发生马达过载报警,断路器跳闸。该断路器品牌是施耐德,型号:GV2ME14。其脱扣电流为6~10A。我们把脱扣电流调节小开关从7A调到8A,但还是会发生跳闸。
我想问下断路器跳闸是不是由于其本身质量不良造成的。
请论坛里的老师傅帮忙教我。

网友A:
可能断路器本身质量有问题,可以换一下试试。再检查一下液压压力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断路器本身质量有问题,可以换一下试试。再检查一下液压压力是否正常。
感谢这位师傅的回复.
液压压力我们也检查过,数值很稳定.
还好我们这里有个备件,过完年给它换上.
另外,我有个问题.我这台是新的日本进口的机床,使用不到2个月.断路器出现使用两个月就发生故障很常见吗?我的意思是这种类型的断路器属不属于易损件?

网友B:
校验一下断路器的脱扣曲线

网友C:
我不认为是断路器的质量问题,断路器即使是正规的国产货也很少在这方面出问题。我曾经碰到过一台加拿大进口注塑机液压电机的断路器经常无故跳闸,经多方检查未发现问题,唯一怀疑的是控制电机的接触器触头有点发黑,但并没有严重的烧蚀,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更换了接触器,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A:
断路器不属于易损件,如果接触器触点有问题的话,电机应该温升比较高。

网友D:
这只能用排除法解决了 先换换断路器看看 然后换 接触器!

网友E:
请问你的设备是否是平繁的起动吗?
        你没有想到电机的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吗?
在跳闸后你有没有用手背去感觉断路器的温差。
     是否发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设备是否是平繁的起动吗?
         你没有想到电机的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吗?
 在跳闸后你有没有用手背去感觉断路器的温差。
      是否发汤!
该马达不是频繁启动的,它是液压泵的马达。机床工作时,它也要一直运行的。
马达和断路器都不发烫。
我估计和起动电流无关。因为操作工在编程时,它也无故跳闸。

网友F:
既然热继电器不动作那么换大一等级的断路器。

网友G:
"隔几个小时会发生马达过载报警,断路器跳闸。"
既然这样,查查报警电路是谁给的信号,再确定,比如是马达给的就可以怀疑马达过载

网友H:
先换断路器试一下,再检查负载情况,1。5KW的电机不该有6A的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几个小时会发生马达过载报警,断路器跳闸。"
既然这样,查查报警电路是谁给的信号,再确定,比如是马达给的就可以怀疑马达过载
报警信号就是断路器发给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换断路器试一下,再检查负载情况,1。5KW的电机不该有6A的电流呀
我们机床是日本进口的,机床包括马达的输入电压只有200V。和中国的380V不一样。
小日本的设备都是200V的。

网友I:
我也遇到过断路器总是跳闸的问题

原因是电动机带动旋转的叶轮被卡死

网友G:
如果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换断路器试一下,再检查负载情况,1。5KW的电机不该有6A的电流呀
我们机床是日本进口的,机床包括马达的输入电压只有200V。和中国的380V不一样。
小日本的设备都是200V的。
如果你的设备是使用一段时间出的问题,电机(包括负载)没有特别的变化,那就换空开-----你用的好像是带热继型的空开。

网友G:
“因为操作工在编程时,它也无故跳闸。”
设备还在调试阶段?
结合你的前述,是不是你们没配380-200变压器(注意是200v,不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操作工在编程时,它也无故跳闸。”
设备还在调试阶段?
结合你的前述,是不是你们没配380-200变压器(注意是200v,不是220v)
机床配变压器的

网友J:
请问你的脱扣电流调节开关是在断路器上吗?
跳闸的断路器下负荷只有液压马达的电机吗?
200V1.5KW的电动机,电流在6A左右应该说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