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写入时报错

楼主(2010-02-11):
如图,以前写入时都正常,不知哪里出错了,COM口设置是对的,换了一台电脑还是写不进去,请教大家是什么缘故呀?

楼主:
有知道的吗?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呀?原来的程序正常的程序也写不进去

网友A:
你用的是比较新的版本,7.0的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主要是没有设定好,具体是:点击工具、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运行时写入设置、点击变换后,PLC停止时写入,最后点击确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比较新的版本,7.0的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主要是没有设定好,具体是:点击工具、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运行时写入设置、点击变换后,PLC停止时写入,最后点击确定就行了。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按照你所说的设置后还是不行呀,读取可以就是不能写入

网友A:
将PLC上的运行开关打倒停止位置。

楼主:
是打到停止状态上的,两种状态都试过,都不行呀,注解能写进去,就是程序写不进去
可以读出来

网友A:
程序需要变换。

网友B:
你这机器没用过,但既然显示“范围设置不对”,你就从这儿查,是不是plc型号不程序不匹配,plc配置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需要变换。
变换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没用过,但既然显示“范围设置不对”,你就从这儿查,是不是plc型号不程序不匹配,plc配置变了.......
程序是从该PLC中读出的,设置也是三菱FX1S,和PLC型号一致,
”范围设置不对“应该从那地方查起,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没用过,但既然显示“范围设置不对”,你就从这儿查,是不是plc型号不程序不匹配,plc配置变了.......
程序是从该PLC中读出的,设置也是三菱FX1S,和PLC型号一致,
”范围设置不对“应该从那地方查起,还请指教
同样的设置,另一台PLC(型号相同)能写进入。

网友A:
能上传,说明传输设置没问题,但看你的截图程序是灰色的,灰色的就是没有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传,说明传输设置没问题,但看你的截图程序是灰色的,灰色的就是没有变换。
两种我都试过,变换也不行,我有换了一台PLC,也是出现同样的错误,可能是软件哪个地方设置不对,

网友A:
我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前面回复说的情况

网友C:
1,查型号
2,重新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查型号
2,重新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型号是对的,读出后在写入就不行了
重新新建一个也不行
真的搞不定呀

网友B:
“同样的设置,另一台PLC(型号相同)能写进入。”-------
“型号是对的,读出后在写入就不行了”-------禁止写入????---“重新新建一个也不行”

楼主:
大家好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问题解决了。
是在PLC参数设置里设置一下,不知为什么,程序容量必须设置在500步方可写入。

网友A:
这是因为注释占用了内存,原来的存入程序容量减小了。

网友D:
应该是这个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B:
细看lz的所有内容,不可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