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组态

楼主(2010-02-11):
有现在手里有个CPU224的与EM222的两块放在一起把通讯线插上.程序里写了Q3.2作为一个输出点.请问要如何处理才可能使Q3.2有输出动作呢

网友A:
输入条件必须满足。

网友B:
呵呵,这个就需要你来编程了!

网友C:
你的程序和硬件是对应的么

网友D:
直接强制作为测试输出

网友E:
等高手出招。

网友F:
= q3.2

or

S q3.2,1

你总的告诉他它你想干吗

网友G:
你直接置位就行,或是强制吧,要不就是用个开关联到这个输出点